is8xm 不开机

楼主(2018-05-29):
一块联想IS8XM主板,不插内存会报警 插上内存不亮 独显也试过,,BIOS刷了! 有修到一样问题的吗? 求告知
不开机

网友:
因为这个主板 不能用G1840, 只能用G1820。 换低端的1150CPU即可

网友(2018-07-20):
前天去顶星面试,遇到一片块H61的也是不插内存蜂鸣器报警,装内存又重复上电掉电,清理I/O腐蚀的地方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