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
FOUNOSTAR-M2217A程序

楼主(2018-05-29):
FOUNOSTAR-M2217A,故障为插电无亮灯,拆开后无5v
12v供电,仔细检查发现大电容处有线被腐蚀断了,300v连接电源芯片的启动供电断线,导致后级无输出,接线修复后亮机,顺便提取了一下程序,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是多大屏呢,这个板很像是三色电子代工的

网友:
很少见的牌子,,,属于杂牌了,,,,

网友A:
这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,我见识太少,木有见过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,我见识太少,木有见过呢。。。

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,没什么名气,不多还挺多见的

网友B:
最好把屏得型号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好把屏得型号拍出来

屏型号有时候看不见有时候又忘记,等以后提取看到了就拍照

网友:
刚好需要下载一个试试,兄弟经验要的哦

网友:
这个是山寨的显示器吧,没听说过的牌子,也没见过

网友:
刷程式就可以了 我没遇见过 也许是显示器修得太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