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联想S410 LA-A321P REV;1.0

楼主(2018-05-29):
S410开机不显示,电流0.38A降到 0.267--0.268微变检测发现PL405不出电压,旁边PU400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没出
正常电压为:PL405电压为:0.95V

维修:这系列主板维修了好几台,直接主板上BGA加焊CPU芯片,
多台加焊经验, 加焊时千万不要拆CPU四角边胶钉,直接加焊油 上机直接加焊,温度千万不要太高啦。
我的BGA 最高峰值235度,延时为:75秒,加焊这个型号主板还没有出过错,
加焊后5分钟,触发亮机

可以说是LA-A321P 主板卡:0.267A通病
电脑配置:4代i3,i5 CPU,显卡为:AMD R5 M230 +intel(R) HD

附上原机秒开BLOS,百分百测试OK

网友(2018-11-02):
加焊CPU ,去COMS   最终还是放电好的,遇到几个了

网友:
楼主走弯路了下次你可以直接去掉COMS电池一会试试,最好短接下内存上面的JME1 JME2两个节点

网友(2019-08-27):
刷了,关不了机了,

网友(2019-10-07):
楼主正确的,我也遇到过,最后加焊cpu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