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3V求助啊

楼主(2018-05-29):
GA-B85M-D3V难修啊板号REV:1.1故障卡代码62(内存已经过了)然后过10秒左右才亮,BIOS刷过,网卡拆了故障依旧不知道查哪了,有高手指点一下吗。顺便分享一下图纸给各位

网友:
听说这款是B85小班里问题比较多的一款,难搞,不行就换板子,一个板子才80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