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CQ40 英特尔独显电路图

楼主(2018-05-29):
求CQ40 英特尔独显电路图
CQ40 英特尔独显,客户拿来时是,开机黑屏,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,擦内存条后显示正常,于是给客户顺便从新做个win7系统(原机是XP系统,没有声音),系统做好了准备装应用软件时,突然出现兹拉一声,不显示了,感觉不好拆机一看 这个PL401 烧毁,现在的症状是开机指示灯亮,风扇转,大概十几秒就关机了,再开还是这样,请问各位大师这机子如何下手,最好有个电路图,谢谢!!!!!!!!!!

网友:
这个图满大街都是,你搜索一下啊

网友:
求图纸先按版号搜索下 好多论坛就有的 !

网友:
谢谢两位老师回复;
呵呵呵,找到了 这个PQ401(本机用的是FDS8884 )穿了,把这个PL401烧断了,请问这个PL401可以用什么代换

网友:
随便找个电感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