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宏基E1-471G掉电的通病,小白有话要说。

楼主(2018-05-29):
我这台机器的问题是显示后不定时掉电,有时不显示就掉电了。关于宏基E1-471G掉电这个问题,论坛有很多说法。
有说升级BIOS好的,有说换CPU滤波电容好的,有说换3/5V滤波电容好的,还有说公共端电压低于19V引起掉电的,而我觉得都没有说服力。

这个掉电的通病原因还真是多,但是我要说的是:我们不一样!
碰到这个问题我也是习惯性的逛一圈这“神一样的论坛“,希望能“捡到宝“。然后当我把所有的所谓的解决掉电的原因都试了一遍之后心就凉了,就像这些老铁一样:

论坛太强悍了,导致我们都太依赖论坛了,静下心来想一想还是觉得老老实实找问题比较靠谱。
于是找了份图纸,广达的板,习惯性的量了下自举升压+15V,发现正常。

于是量下3/5V的后继电压,发现这个掉电的秘密!
当量到PQ59和PQ17的时候发现5V只有4.几V,3V只有2.几V,MAIND只有1.28V。追查MAIND
信号来自这里,
测量PR139的前端有13.68V后端却只有1.28V,追查PQ19的G极有3.3V,D极却仍然有1.2V,换掉PQ19后一切正常了。掉电的真凶就出在PQ19不能完全导通。
最后来张修好的图(再也不掉电了!)

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,我们不能只看贴不发帖,这样是不对的,忙完后来发一贴,舒服!

 会员1021437300鑫豆2024-7-15 11:53
 会员10437852元2023-1-31 21:57
 会员8384562元2023-1-19 09:34
 会员6313672元2023-1-3 10:20
 会员8274842元2022-10-10 20:45

网友:
这还是需要耐心才能修好这种故障!!

网友:
有时候确实太过依赖论坛的兄弟们了,忘记了每个主板其实故障类似却故障点又各不相同。

网友:
我算是总结出,掉电只是一个故障,有很多原因导致,不能算通病

网友A:
一般广达板掉电大多数都是二级电压和分组电压的hwpg这块容易出问题,楼主亲自验证,有图有据比较有说服力,感谢分享

网友:
通病知道了可以很快速的修好。。谢谢了

网友B:
PQ19是三极管,楼主怎么用G极,D极去形容呢?

网友C:
你这个板子没看到NEC大电容呀

网友:
收藏备用,问题一样,坏的的地方不一样,谢谢楼主的了,

网友:
不错,谢谢楼主的分享!很好的思路分析!技术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也许是每个掉电的问题不一样吧!大家能找到问题写出来分享 就已经值得大家参考啦!

网友D:
修的还不错,加分

网友:
楼主 厉害啊 非典型故障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的还不错,加分

谢谢兄弟支持:):):)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板子没看到NEC大电容呀

有NEC大电容还不早秒杀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广达板掉电大多数都是二级电压和分组电压的hwpg这块容易出问题,楼主亲自验证,有图有据比较有说服力, ...

兄弟也是高手啊,很多人都知道,有时找问题难找,很多人修到这种故障也不见得分享出来

网友:
现在真的有点论坛依赖症了,刷了BIOS,不断路,就来论坛里找了,有时候连图纸都没开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PQ19是三极管,楼主怎么用G极,D极去形容呢?

习惯了GDS,脑海里已经磨灭了BCE了,个人问题

网友:
掉电很多原因都会引起掉电只能说掉电的故障不单一。你的这台机器可能是PQ19这个三极管换了。其他的机器是35V滤波电容、CPU滤波电容导致的。还有的是15V电压的问题很多很多。这款机型掉电的故障有很多种。

网友:
有些时候不能完全依靠论坛来维修

网友:
主要导致掉电的原因是比较多的,所以有时候修机还是要自己多动手测量一下

网友:
我是小白 看大家说的我心里更没底了。

网友:
我碰见的这款机器都是3 5v滤波有问题的,暂时还没有碰到其他问题引起掉电的,

网友:
前几天修这个板,开始是待机没有35V 。芯片被腐蚀了飞线。出35V。接下来Q29到Q54好像是板层断线。飞线待机0.002.以为好了。谁知不开机。又换EC。换了之后S5哪个地主2.4V不知道原因。我了个去的,直接丢了、

网友F:
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\把点赞跟评论\加分留给那些愿意分享的人!双击评论 666

网友:
看来看似通病的机子 也要慢慢一步一步来修

网友:
以前修过这款的是升压15V不稳定,,

网友:
时候确实太过依赖论坛的兄弟们了,忘记了每个主板其实故障类似却故障点又各不相同。

网友:
广达代工的板子都有这种通病,电压偏低掉电,都比较好修。信号问题导致掉电,那就难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先自己查搞不定再看别人怎么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\把点赞跟评论\加分留给那些愿意分享的人!双击评论 666

老铁抖音看多了吧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

网友:
不得不说,思路清晰,

网友:
还有的是15V电压的问题很多很多。这款机型掉电的故障有很多种

网友:
这还是需要耐心才能修好这种故障

网友:
来了就留下点什么, 这个掉电的通病原因还真是多,但是我要说的是:我们不一样!

网友:
今天修了清华同方掉电的,拆开后盖就看到故障了,cpu跟显卡的散热器的螺丝柱脱焊了

网友:
如果是我早就更换主板了,楼主有耐心

网友:
要付费看不到怎么办 论坛闲逛而已

网友:
这个算精华故障了。

网友:
还是需要耐心和细心才能修好机子

网友:
这个我之前也修道过一样的故障点 应该是通病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:总结出,掉电只是一个故障,有很多原因导致,不能算通病

网友:
广达板掉电大多数都是hwpg这块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习惯了GDS,脑海里已经磨灭了BCE了,个人问题
我也习惯了GDS, 什么BCE 我也不用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、把评论、点赞、加分、留着愿意分享的人、双击评论、666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我算是总结出,掉电只是一个故障,有很多原因导致,不能算通病

网友:
换了这个不好一些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多问题。。有时候用一天都没问题。。有时候一进入系统就关机

网友:
这机子碰到过 不定时掉电 。 放弃了。 早点看到。还可以试试,

网友:
收藏备用.感谢分享
这还是需要耐心才能修好这种故障!!

网友:
我修到过,可惜忘记是哪儿的故障了,不过你的这个可能不是PQ19问题

网友:
掉电这种问题细心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