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击HP显示器

楼主(2018-05-29):
此显示器是雷击的,电源板电源芯片,好多贴面电阻击穿,直接买了块电源板,换上去后,电源灯有了,屏幕也有显示了,但是就只是显示图片上那些,无信号,肯定不是VGA线,或者电脑问题,这个是不是跟我的上个贴一样?也是驱动板问题?看到这里,我知道会有人叫我设置分辨率为136x768,我试了,调大调小,都试了,不管用

修好了,感谢6楼大哥的帮助,拆掉驱动版VGA接口处的两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六脚小芯片就好了,请问那个六脚什么作用?

网友A:
要不要也换一个驱动板看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不要也换一个驱动板看看?

没有这个板子,要不然也就不至于发帖,我就是想问问这个能不能修修好

网友B:
修不好 改个通用版进去不就行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那先测试看看vga到芯片之间是不是通的呗。。。

网友:
把这两个拆掉试试

网友:
那说明,VGA输入口也被雷击了,,,,,,,,,,,

网友C:
我有一个AOC的,也是无信号,你试试刷MCU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不好 改个通用版进去不就行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修好了,按照6楼的方法,拆掉那两个管子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个AOC的,也是无信号,你试试刷MCU?

参考6楼的方法,我的成功亮机

网友C:
请教一下!这两个是什么元件?电阻?电容?起到什么作用的?拆掉不影响吗?有好多驱动板接起来不显示的。也有说查VGA口附近电路的,但多数是语焉不详,所以特别请教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!这两个是什么元件?电阻?电容?起到什么作用的?拆掉不影响吗?有好多驱动板接起来不显示的。 ...

其实内部就是二级管,接RGB和行场,一般测VGA口的123和13 14脚就知道好坏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啊,很多机器只要有着两个二极管 都会坏的

网友:
6楼的管子是信号对地保护的吗,然后拉低了信号????

网友:
防静电 用得

网友:
那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的

网友:
不在显示器上花时间  改

网友:
无信号刷BIOS,拆小六角芯片,强行,,有的板有DVI接口的直接拆VGA口边上的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