贱驴007鼠标维修

楼主(2018-05-29):
 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鼠标,说是右键点击有用,不能移动,心想肯定换一个就算了。他拿过来一看,不错,一个贱驴鼠标,以前都没见过,300多元一个,插上去还会震动,既然这么好的鼠标,那就拆开看看吧,心想可能就是发光二极管坏了,换一个就好,拆了半天。没想到是个安捷伦a9800 的激光鼠标,根本换不了。

好的鼠标那就查资料,最后发现鼠标上的65z5坏了,作用是5v转3v,5v输出的电压只有1.79v 正常应该3v ,本来想用两个电阻分压一下,后来还是偷懒,边上找找有没有3v的
找好飞线,完美运行。

网友:
高级货            300多的鼠标 没用过

网友:
提示没通过审核,要删除?,有什么不合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