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 K650D-SL5D1 不显示背光

楼主(2018-05-29):
神舟 K650D-SL5D1 不显示背光 换屏也是一样 背光不亮
  求大神解决 要看那个讯号   附图纸

网友A:
第8角有2.33 V 电压 12角没电压         这个该看那个角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8角有2.33 V 电压 12角没电压         这个该看那个角

看下12脚电压来源 查下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12脚电压来源 查下这个

我昨天加焊8角这边 之后好了一会 之后又不亮了 总是感觉8角不稳定  有时候偶尔动下  也可以亮的一闪一闪的 电也没有一直稳定的 总是在动 应该正常电压是多少???求解

网友:
12角有时候有0.9V 电压      8角电压有时候2.3左右 有时候11 V  15V  18 V 都有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