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0-00291-A 苹果A1419,刷完BIOS出现的奇葩问题

楼主(2018-05-29):
来的时候不开机,拆机单板开机掉电然后循环重启。测量各电压都在,判断是否走码 于是把内存拔掉了。发现拔掉内存就不掉电了!看来机器是已经读到内存了。先刷个bios吧! 网上买了一个bios 刷上还真亮了,但是现在出现这个问题,如图

网友:
那还是再刷一个BIOS吧

网友:
这个要原BIOS合成才完美,或者有工厂的BIOS也可以。

网友:
是不是bios不给力啊!再找找工厂有没有

网友:
bios  ME 模块数据不对   重新找个工厂BIOS  或者用原机BIOS 合成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