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1A55-M LX3 PLUS R2.0 开机不跑码简单维修

楼主(2018-05-29):
前两天接到一块华硕主板,型号: ASUS F1A55-M LX3 PLUS R2.0

故障现象为上电不显,插上检测卡上电后,发现复位灯闪烁。在论坛搜了下,有人说刷BIOS 能好,遂在ASUS 官网下载了个BIOS 刷过之后,确实能跑码了,装上显卡后也能开机进系统了。

今天客户把主机拿回家后,说开机 还是没显示,跟以前一样。让客户把主板抱店里来检查,一试,果然是这样的。先刷BIOS ,主板跑码了。再次上电,又不跑码了。
最近很少修主板,而且这种A55的板子也不熟悉,在论坛逛了一圈,看到有类似的故障,说是RT9025 的问题。本想换个试试,结果在料板上没找到这种芯片。

下载点位图后,发现RT9025 各脚电压都正常,明显不是它的问题。

最后没办法了,准备把板子拿给市区的同行修。
把主板上CPU风扇拆下后,发现CPU 座上方 有2个 822 排阻(这个排阻一头连ATX 电源插座,一头连CPU 电源芯片),其中一个脚位 好象进水腐蚀的很厉害,先用洗板水擦擦,确认确实腐蚀了,在废板上拆了个排阻换上后,再上电试机,每次都能顺利跑码。

经验总结(适合新手:)
1. 维修之前,做好清洁工作,仔细检查主板有没有腐蚀、断线、掉件的情况。
2. 收集一些废板当料板用。
3. 逛一下论坛,看下维修案例,能收获很多的启示,里面也有很多重要的资料。
4. 要有好工具,好材料(焊台,热风枪,焊锡丝,助焊剂,吸锡器,洗板水,这些东西尽可能买好一些的)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。

网友:
没什么技术含量,楼主只是运气好而已

网友:
对小白还是不错的教程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板子 我刚前天被拿走了一台   跑吗正常卡LOGO 键盘鼠标不能用 卡代码99 就差外设这一步 可是都排查了 都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桥问题 还给客户了 换桥他不换

网友:
这种桥好像比较少,可能换起来成本要高一点吧,也可以换个io 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