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进水6s能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8-05-29):
6s进水能开机不显示,座子阻值正常,换了座子,正负5.7v也有,换了显示电源和灯控都不显示,大神们指点下下一步怎么查。

网友:
换过屏没,不显示先换屏试试是不是外配问题

网友:
主电源ic也会导致,你看下二极管组织正常吗

网友A:
升压线圈 二极管 电容都换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PP_LCM_BL_ANODE和PP_LCM_BL34_ANODE是多少伏?

网友:
第一不显示,你换灯控干什么?座子都正常,你换座子干什么,应该先看进水的地方啊,不明白,,,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压线圈 二极管 电容都换一下试试看

大哥,他是不显示,不是灯不亮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看进水的地方。处理。测+- 5.7V,1.8V  显示屏复位型号,+-5.7V升压管,显示IC

网友(2018-07-06):
复位电压测没测啊。还有,座子更换个尝试。你这个表达的不是很完全,无法根据你表达的准确判断问题,只能猜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