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ThinkPad E565 开机5V芯片发烫 不认硬盘

楼主(2018-05-29):
同行拿过来的进水E565 开机不识别硬盘 SYX198C 5V芯片开机巨烫!

修的糟心 没图纸

测得 SYX198C 各个引脚组织正常后450欧左右 ,就在某宝发了芯片,发过来装上还是烫 待机0.05 《待机高》开机就5V芯片背部跟正面烫,换了跟前的电容还是一样,以自己的思路可能是5V负载那个微短或者就是电压不够,拆芯片之旅开始了  各种拆,拆了装拆了装,拆芯片之前测过芯片组织都正常,《能开机机子也能亮机 5V芯片巨烫一会机子就关机 再开就不行  5V芯片一凉又能开》拆拆装装没情况,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继续看 就在心里一万头草泥马而过的时候 SYX198C背部发现了情况发现白色小圆圈这里有根线中间是灰色的!咦  难道是断线了! 瞬间拿起表表测    果不其然断线! 漆包线补好后装上某宝发的芯片插电!  待机0.01   摁下开关赶紧摸下温度  啊  好凉啊 太凉了!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就是容易断线啊!为什么机器还能工作呢?

网友:
什么玩意 断线 会导致 芯片烫 还能开机 只是不识别硬盘??????? 我想想

网友:
这样问题,真是少见!开眼界了

网友:
这样问题,真是少见!开眼界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
网友:
看来维修时还是要认真观察主板,也许就会发现故障点

网友:
楼主不查一下那根线到底是干嘛的吗?分析一下对以后的维修会有帮助。

网友:
楼主这根线是不是跟芯片的自举升压脚有关系

网友:
短线了会引起5v的芯片烫,我有点蒙,让我理一下是怎么烫的

网友:
198c的5V反馈有问题吗

网友:
这么烫还能开机?长见识了,断线引起5v芯片发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哈哈 原来是断线了 楼主没有发现  走了不少弯路呀!技术在于折磨。

网友:
水的机器就是容易断线啊!为什么机器还能工作

网友:
看到你到标题 再看你的帖子 看的我是懵逼

网友(2019-03-21):
这个确实哟遇到过呢

网友:
断线的图也拍一张来看才好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的我是懵逼了

网友:
进水机器一般只要仔细就可以修好

网友(2021-11-12):
维修就是先观察在动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