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k41-70 14266-1 的主板在手啊,求一张声卡周围电路,

楼主(2018-05-29):
谁有k41-70 14266-1 的主板在手啊,求一张声卡周围电路,我的被烧了,能量一下  11  12  13  14 脚链接的电阻的大小就更好了

网友:
有在修的 帮忙提供下图片  可以加分

网友A:
烧得够厉害的,焊盘都掉了几个,,你可以找下 声卡芯片的 其他主板图纸,参考下 ,芯片一样的, 周边的原件 应该都是一样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板子图找不到,可以找一下这个声卡的资料,看它外围电路是怎样的,,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得够厉害的,焊盘都掉了几个,,你可以找下 声卡芯片的 其他主板图纸,参考下 ,芯片一样的, 周边的原件 ...

找过了,能找的都找了 ,才来论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子图找不到,可以找一下这个声卡的资料,看它外围电路是怎样的,,。。。

找不到 alc3240

网友C:
正在修这个。我的是按开关灯这下变灭了。不好修没图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在修这个。我的是按开关灯这下变灭了。不好修没图纸。

非常感谢您,我的板子还在这里留者的,您的建议刷个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在修这个。我的是按开关灯这下变灭了。不好修没图纸。

能帮我量一下 这4个电阻的大小吗、

网友:
由上到下在线测量分别为2.19K 2.19K  200K   98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