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宏基E5-572G

楼主(2018-05-29):
整套出宏基e5-572G,主板能正常点亮,认不到独显。有能力可以修下,屏幕1080p高分屏。无cpu 内存 硬盘 ,一起500  QQ984372461

网友A:
你这主板什么问题?是独立显卡坏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主板什么问题?是独立显卡坏了吗

原先是内存供电烧了,换个芯片,测试cpu也烧挂了  。重做系统看就认不到独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