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系g470无cpu供电。。。

楼主(2018-05-29):
发现上管烧了,换上结果一上cpu就大短,然后上管接着又穿了。。然后把上管下管全换了,cpu也一起换了,还是一插电又烧了上管。。。这个怎么破。。

网友A:
标题写准哈  联想不是联系……, 烧管测测G级是否正常 ,95831是否正常

网友:
pwm 管理芯片 换了没有,, BOOT 这些。。烧MOS 是肯定有原因的。。

网友:
目测是管理芯片!修好了,分享出来。

网友:
电源IC也可能是坏了,,,,,,,,,,,,,

网友:
检查BOOT电压是否正常,拆掉上管用示波器测上管G级是否有5V自举升压

网友:
换那个CPU供电芯片吧,换了之后拿万用表多打打G级的值,CPU再便宜烧了也心疼

网友:
看上管g级是不是跟供电芯片断开来了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先换掉,还有看下后级有没短路!

网友B:
电源管理芯片你都不换,怎么排除故障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管理芯片你都不换,怎么排除故障呢?

主要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啦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标题写准哈  联想不是联系……, 烧管测测G级是否正常 ,95831是否正常

我打字都是闭着眼睛打字的,直打拼音,然后打出来什么输入法决定

网友:
把升压电容换掉  芯片换掉  不过G470 cpu供电没有是有通病的

网友:
换芯片啊,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嘛

网友:
先不要上cpu测试啊   这个cpu供电芯片可以好像拿掉一个电阻会自己出cpu供电的

网友:
供电芯片换没

网友:
wm 管理芯片 换了没有,, BOOT 这些。。烧MOS 是肯定有原因的。。

网友C:
上下管都换了 为什么芯片不换 上下管为什么会烧  不受控啊  换掉CPU供电芯片 查下控制脚有没有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上下管都换了 为什么芯片不换 上下管为什么会烧  不受控啊  换掉CPU供电芯片 查下控制脚有没有问题

没有芯片啊咋换,,现在芯片到了换上,电流只有1a怎么破

网友:
控制芯片换一换,检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芯片啊咋换,,现在芯片到了换上,电流只有1a怎么破

CPU是不是被你烧挂了 上官击穿不换CPU供电 上电都没必要 19V通到CPU去了 还修啥

网友E:
这个要换供电芯片啊,一起换掉,估计U也坏了

网友:
楼主 烧U的板子还是换了吧 修起来劳神伤财 我有G470便宜卖你一块

网友:
看帖子最经典的还是评论,能看到很多见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要换供电芯片啊,一起换掉,估计U也坏了

换上之后发现u坏了,,换了好的u发现cpu集显供电不出。。准备刷bios发现ec bios芯片刷不进去,桥的可以刷,应该是芯片坏了,准备换芯片发现没有这个芯片醉了

网友:
直接换g470 主板 260元  保修3个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