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葩G1840 CPU问题,第一次见

楼主(2018-05-29):
CPU G1840
问题:1.不进系统,在好板子是做好的系统不解压

DELL板子,刚开始以为是桥,经客户同意后做桥,运气不好直接不亮了,换版,结果又出现不进系统PE了,一系列更换排除后确定CPU问题
进WIN8PE出现下图问题

按任意键后会再次回到PE列表

进入2003PE出现“脚本无法打开”,但是可以进去

进2003PE后无法装系统,如果点击GHOST会提示脚本无法打开,如下图

换几个U盘后发现,WIN10PE可以进入,也没有提示错误,也可以装系统,但是装完后重启电脑无法引导。

换CPU后一切正常。进系统的图忘记拍了,用这张代替吧,换CPU之前这个PE是无法装系统的。

下次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先怀疑一下CPU,不要学我动不动就搞桥:wuyu:
最后送给大家一张美图
码子不易,看在上面这美女面子上,多加点分啊

 会员0元2022-10-28 21:49

网友:
最后两张图是意外,这两张图一下子破坏了气氛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CPU坏的非常上 不是没有 我也碰到过一次 概率很少 你算是中奖了

网友:
真的是像是中奖一样!太少见了!

网友:
楼主你这弯路走的不小啊,遇到这种报错的我遇见过是内存问题比较多些,应该全部全换完还不行在说坐桥的事

网友A:
先前修笔记本遇到笔记本CPU有问题导致进系统不定时蓝屏,太折腾人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前修笔记本遇到笔记本CPU有问题导致进系统不定时蓝屏,太折腾人了

那种的CPU一般都是大晶圆,带H的CPU吧,很操蛋的,各种各样的毛病,而且跟其他的低配一点儿的CPU比起来,特别容易坏,也可能是笔记本的散热压不住这种U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种的CPU一般都是大晶圆,带H的CPU吧,很操蛋的,各种各样的毛病,而且跟其他的低配一点儿的CPU比起来, ...

是3代M系列CPU,有时候挺操蛋的。现在才发现CPU坏会引起各种奇葩故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3代M系列CPU,有时候挺操蛋的。现在才发现CPU坏会引起各种奇葩故障

见没见过不定时掉显卡驱动的?掉了显卡就不能用了,需要从新装,CPU就是I7-4700HQ的,以前觉得要配置高的,现在才晓得也要笔记本散热压的住,笔记本感觉搞个I5就很好了,上I7也不能上那种大晶圆的,心疼,一个U淘宝都要600,虽然BGA没问题,但是还是舍不得花这钱去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见没见过不定时掉显卡驱动的?掉了显卡就不能用了,需要从新装,CPU就是I7-4700HQ的,以前觉得要配置高的 ...

还真没见过这种故障的,现在主要是顾客不肯出高价换CPU了

网友:
是3代M系列CPU,有时候挺操蛋的。现在才发现CPU坏会引起各种奇葩故障

网友:
intel 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无卵蓝屏死机不进系统 一般主板排除外设 基本都是换代换cpu测试 遇到几个cpu故障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也想不到是CPU问题,以后少走弯路了

网友:
CPU这个问题是很难想得到额 要不是你把主板桥做坏 也许你还不会想到是CPU坏。

网友C:
很正常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
碰到很多啊(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CPU集成了北桥 以前G41 G31北桥还坏的少吗?现在CPU坏的几率大了去)
笔记本台式机都有啊 CPU引起的各种奇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正常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
碰到很多啊(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CPU集成了北桥 以前G41 G31北桥还坏的少吗?现在 ...

所以修主板 还是按照流程来 先换配件 拔外设
稍微提醒一下 现在很多M2接口的无线&蓝牙网卡 坏的多 挡0.6 0.2

网友D:
我之前遇到过一次 系统干什么都好 就是不关机  我干了桥  刷了BIOS  最后换了个系统好了  也就呵呵哒

网友:
万分之一。6年中过3个

网友:
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之前遇到过一次 系统干什么都好 就是不关机  我干了桥  刷了BIOS  最后换了个系统好了  也就呵呵哒

非酋的名号送给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