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S接电漏电700ma左右维修

楼主(2018-05-29):
苹果6S接电漏电700ma左右维修分享

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苹果6s接电漏电案例

【故障机型】iPhone6S

【故障现象】接电漏电700ma

【故障图片】接上电源就漏电650ma
【故障分析】这种接电漏电的话针对6S一般有PP_BATT_VCC、PP_VCC_MAIN接电漏电故障。PP_BATT_VCC漏电的话可以通过打电池座正极的阻值确定,因为这一条线上的芯片比较少,所以问题应该出在PP_VCC_MAIN这条线路上面,但是肯定不是电容短路,要知道电容短路是直接最大电流的,那就锁定在主供电这条线上的芯片,如果漏电650ma左右的话,芯片应该是会微微发烫的,用手感觉主板上面的芯片发现U5200_RF芯片发烫也就是wifi发烫,问题锁定,开始动手。
1.取掉WIFI,接电试机,果然不漏电了这里分享一下,不装wifi芯片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。
2.因为6S以上的机型更换wifi要解绑硬盘,我就偷个懒,直接把原WIFI装上去,看能不能赌一把,还会不会漏电。原wifi装回去以后,不漏电了,可以开机进系统了,但是还是wifi灰色、蓝牙 也打不开,没有办法了,只有换wifi芯片,跟抬硬盘解绑wifi了.下次记得直接换wifi,解绑一下就可以了).
3.对于手工不放心的话,一定要先备份客户的重要资料再抬硬盘。
4.上测试架解绑
6.装回拆机的WIFI芯片(拆机的有点坑呀,换了三个都有不同的问题,信号弱,小漏电,最后拆了一个ID的WIFI芯片才算好,一波三折呀
7.扫描到这么多WIFI,此机修复成功,收钱
最后,欢迎各位同行留言讨论,大家一起进步。有问必答

网友:
像这种漏电也可以测试手机功能,一般有漏电的元件功能会不正常

网友:
换了三个wifi芯片都有问题,也是够波折的啊!

网友:
学习了非常不错的经验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WIFI芯片的波折,说明还是ID版靠谱,其他料板还是不太靠谱。

网友:
ID版靠谱,其他料板还是不太靠谱

网友A:
我有几点问题
1.楼主的直流电源哪边卖的?买指针的还是数字的好?以前修笔记本买了好几个安泰信3005 全都有问题了 手上这个电压调不准 调好了一直在降
2.主板夹具是什么品牌的?下面像风扇的是底部加热的吗?
3.楼主用的什么风枪861还是2008啊?除封胶 拆WiFi芯片 多少度 多少风量合适啊?

网友A:
还有硬盘测试架是哪个品牌的艾普 万隆还是精诚啊?
刚入坑的小白 请大神不惜赐教

网友B:
刚开始打值了吗 ?   是所谓的烧机法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几点问题
1.楼主的直流电源哪边卖的?买指针的还是数字的好?以前修笔记本买了好几个安泰信3005 全都 ...

1.电源迅维买的,数字稍微的直观一点。
2.夹具是FIND X旋转底座,是散热排烟用的
3.标配2008+861都有的。除胶260度,拆wifi33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硬盘测试架是哪个品牌的艾普 万隆还是精诚啊?
刚入坑的小白 请大神不惜赐教

我用的万隆,这个只要能达到功能就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刚开始打值了吗 ?   是所谓的烧机法吗?

打值了主供电的值331,这种情况不能烧机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打值了主供电的值331,这种情况不能烧机的。

谢谢 ,    不用烧机法  , 是怎么知道哪个芯片发热的?

网友:
正常使用漏电 不是那种大电流的还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,    不用烧机法  , 是怎么知道哪个芯片发热的?

用手去感觉主板上的芯片哪一个发烫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.电源迅维买的,数字稍微的直观一点。
2.夹具是FIND X旋转底座,是散热排烟用的
3.标配2008+861都有的 ...

多谢!
拆屏蔽罩多少度?我用2008大风量版 375度拆 但国产手机容易糊座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手去感觉主板上的芯片哪一个发烫。。。。。

说的我一头雾水啊    ,是直接接上电源之后感觉哪个芯片发烫吗

网友:
所以说买配件还是买id板 还是很划算的

网友:
和楼主同款电源路过,这里提醒一下楼主,这款电源短路恢复后电压有过冲。

网友:
楼主修这机子一般怎么收费的??????????

网友(2019-05-31):
学习了非常不错的经验。。。。。。收费什么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