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的第一次

楼主(2018-05-30):
一台HP8530w,用电源及电池均不能开机。测电池电压9V有点低,只用电源也不能开机。本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水平工具都有限,于是拆机拿表测下吧。各大电感不接地,接电源适配器后再测3Ⅴ5∨待机没有,往前测U5后边P2处没电压,测了下R8与R10分别为160k和140k不知道是不是R8变值导致U5打不开。也没找到能代换的电阻,仅凭一腔热血直接将U5S极与U7S极用极细导线短接加电,然后。。。。。。然后一测3V5V待机竟有了哈哈。。。又一想这样可能会影响电池充电啊,又把短接点改到了P2处只跳过了U5,装电池插适配器一路亮机充电拷机4小时没问题,于是将短接线换成个保险后交付使用。收费0元。(我也不专业,又是帮同事的忙,机器也老了,这么修法也讲的过去哈)。

网友A:
你这不算小白了额 能这样修 就莫谦虚 我都达不到你这个分析能力。

网友B:
收费0元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收费0元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我主要搞工厂自动化及变频器,同事的机器帮个忙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不算小白了额 能这样修 就莫谦虚 我都达不到你这个分析能力。

非常感谢你的鼓励,也感谢迅维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。

网友:
你能修好有7分是功底  还有三分运气在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