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显卡少一个供电电容和0电阻坏

楼主(2018-05-30):
县份前两天发上来说有两块显卡要修,差不多下午五点才上拿货回来看,我们六点一般都下班了,所以
想一个小时内修完发回去所以要速修,拿到货有块SOYO梅捷的显卡供电全都有外观没什么问题一般先加

焊了,加焊完还是一样可能是芯片坏了AMD的也有可能是程序坏但是这种程序很难找到所以放弃了,看另

外一块吧有个电感没有电压其它的全都有,是由APW7098控制的 ,这种芯片没买有,心想不会两块都修不

好吧,还是先查条件,没有PDF上论坛下一个。测得EN脚有电压 测VCC只有2V左右感觉不对,细看了一个

有个电容明显列了 量了一下也是跟VCC相连马上换掉,结果还是一样VCC只有2V 后来测得跟R670的0欧姆

电阻相连,测电阻一端有12V一端2V 打值有356欧不正常,从料板拆一个差不多的换上,供电出来了0.9V

也亮机了 进系统也正常最后打包发货。蓝宝石的显卡具体型号没注意看。

网友:
观察的真仔细  这种问题细心点问题应该不大  上次以为是电阻问题换了三个都是换上去电阻就打火 最后换芯片好的

网友:
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电容坏导致保险电阻坏   也有芯片直接坏的

网友:
电容坏,接的保险电阻也坏了。看来得注意下这种0o的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