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联想Y430P 板号:VYQIO NM-A031开机电流1.15A-1.3A左右来回跳,无显示

楼主(2018-05-30):
联想Y430P 板号:VYQIO NM-A031开机电流1.15A-1.3A左右来回跳,无显示

板号:VYQIO NM-A031 REV:1.0

刷南桥BIOS解决。EC 和主桥芯片的BISO全在RAR文件内。放心下载,解压有二个,U53是主桥的BIOS。
附上南桥和EC BIOS文件和亮机照片:有图有真想,下载刷好,绝对好用。迅维的朋友们。

联想Y430P 板号:VYQIO NM-A031 REV:1.0 EC BIOS.zip

网友:
可以,这个电流我还说是显卡得,结果刷BIOS好了。呵呵

网友A:
大家好,迅维的朋友们好,零几年修笔记本,看电流准。现在不行了,不准了,现在最好是示波器了。

网友:
现在很多跑上去不亮的刷个BIOS就好  先软后硬形成习惯先刷个BIOS试试看 不行再研究显卡

网友:
大家好,迅维的朋友们好,“现在很多跑上去不亮的刷个BIOS就好  先软后硬形成习惯先刷个BIOS试试看 不行再研究显卡
”。关键是,好多百度下载的BIOS,不靠谱呀!!!

网友:
看起来楼主这个BIOS很靠谱!谢谢

网友:
做个记号下次遇到就好办了

网友(2019-02-24):
大家放心下,亲测可用,一开始也以为是显卡问题

网友(2019-03-28):
引用 网友A:
大家好,迅维的朋友们好,零几年修笔记本,看电流准。现在不行了,不准了,现在最好是示波器了。

对对,bios可以影响cpu供电是否产生,现在的bios作用很大。

网友(2019-08-13):
我刷了 还是这个电流   看来我还得去干显卡。

网友:
bios好的刷了亮机   之前测的时候是外接显示器测的,不会亮,还好准备干显卡之前用接笔记本屏幕试了下,亮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