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系列CPU坏得多 出现奇葩、无规律的问题 请换CPU试试

楼主(2018-05-30):
不知道是修的多了还是其他原因,最近台式机和笔记本 英特尔i系列的CPU有问题的 特别多大家碰到奇葩 无规律的问题 请换CPU试试

三颗台式机
G540    i3-3240l两个直接不显示的
还有一颗在保的i-7100各种奇怪问题 死机 蓝屏 装不上系统一会儿像硬盘的问题 一会儿像内存的问题 而且是不定时出现的 内存 主板 硬盘换了个遍,最后换了CPU好了,代理换了一颗,直接不亮,最后第三颗才行

两块笔记本
一颗i5-6200直接焊在主板上的,单芯片,没有桥 不跑码,电流0.4,两个USB2.0数据线阻值为0,显微镜下看芯片晶元有黑斑
顾客直接换板
一个i5-7300HQ,3VSB后级短路,两个USB2.0四个数据只有一个正常,其他偏低或者为0,还好在质保期内,售后换板解决

吐槽一下笔记本,CPU全集成,CPU现在集成了北桥/南桥,损坏几率越来越大,除非有料板,你说马云家一颗I5-6200的都要500多,怎么报价怎么修

网友:
你不说 我真有坏的 I7  I5 的我都有坏的 G530坏的多

网友:
这个就换板吧!soc挂了,太贵,谁能保证杰克马家的料靠谱?

网友A:
如果是板载CPU坏就很麻烦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买个低端的U换上去。

网友:
我都快改行了  修毛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板载CPU坏就很麻烦了。。。。

板载cpu坏了就直接换主板的       感觉如果上家保证cpu好我才会去试试去换一个

网友:
是了呀  集成度越高的东西出问题概率越大

网友:
换板换板,今一个HP不开机。待机都是0.111多了。这种三合一的直接修不好、

网友:
最近一周都遇到三个确定CPU坏了的,还有一个估计9成是U坏了。

网友:
板载u坏了就换主板,换u基本不可能

网友:
现在CPU要是坏了,基本上就是换板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