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40超薄屏AT20,暗屏如何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三星140超薄屏AT20,暗屏如何修?
暗屏

网友:
LED等 附近升压电容 坏的多。。。 升压 芯片 波屏 一般不敢 下手。。。

网友:
30还是40针?

网友:
有解决的吗?来学习下经验。找到点了可以帮组很多像我这样不太会的。

网友:
是没背光么,先从电压开始量么

网友:
1 检查确定是暗屏还是屏不亮
2如果是暗屏先看看升压板的电压是不是正常。电压有无一直在跳。有没有开启电压。
3换升压板来看灯条或者升压板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查升压电路

网友:
主要升压电路部分,LED灯珠是否短路

网友:
借楼打个广告..出140全新原装中厚屏.单价155 有需要加扣 418234898

网友:
这个屏料件应该很容易找到,只要能显示点字,背光应该能搞好

网友:
从工作电压开始查起。

网友:
检查是不是背光不亮还是亮度不够呢

网友(2018-07-01):
修供电呗??????????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