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东芝L800白屏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昨天晚上同行送来一个东芝的L800,板号DABY3C,说是白屏。
插上可调电源开机发现电流正常,屏幕一片白。
根据学习的经验,白屏的话说明是背光已经开启,而且应该是EDID也正常。拆机,查图纸找到屏接口,测了一下电压,发现背光和EDID的供电正常,唯独LCDVCC只有0.6V。
接着查前极,发现是由一个六脚芯片控制的,芯片的供电和开启都是3.3V,输出只有0.6V,打值这一路并没有短路,原件只有一个电容,也没问题,并且上家说屏测试过,是没问题的。那么只有一个可能,芯片挂了。
找到这个芯片,换一个,已经可以亮机。
更换的时候发现散热片已经完全被灰堵死,而且芯片正好在散热片附近,应该是工作环境过于恶劣,于是自裁了。所以顺便把灰清了,让他能在舒适的环境中多存活一段时间。
最后附上亮机图,维修结束。

网友A:
白屏基本都是屏供电没了

网友B:
有图纸就是好修,我手上最近好多没图纸的郁闷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通病的吧    转换管问题好多

网友D:
这个机器痛病了好吧。直接漆包线导过去就好了

网友E:
这种故障没有图纸也好修的,不行从二级电路拉个3.3给屏供电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故障没有图纸也好修的,不行从二级电路拉个3.3给屏供电就行了

是的,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,只是做个记录,顺便得点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机器痛病了好吧。直接漆包线导过去就好了

嗯,是的,平转平,直接搞过去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病的吧    转换管问题好多

是的,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,只是做个记录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白屏基本都是屏供电没了

嗯,是的,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就得需要多和楼主学习。查的太仔细了。

网友:
好安逸楼主又是捡到钱了。轻轻松松。

网友:
白屏一般就两种情况,屏幕坏了和屏3v供电坏了,3v我一般就是直接飞线的

网友:
这种故障还好修点,都是直接接个3。3V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简单明了,连故障原因都分析出来了,有借鉴意义

网友:
连故障原因都分析出来了,有借鉴意义

网友:
东芝的不错的

网友:
楼主现在修的是缺少屏幕供电吗?

网友F:
有图纸就是好修,我手上最近好多没图纸的郁闷了。

网友:
风扇口灰尘太多,时间长了导致附近原件故障的情况是很多

网友:
图纸就是好修,我手上最近好多没图纸的郁闷了

网友:
有的是上屏保险坏了也导致没有上屏供电  总之白屏灰屏一般都是机子没有认到屏  但是背光开启了 所以就没显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图纸就是好修,我手上最近好多没图纸的郁闷了。

除了特别新的机子,论坛里面都有

网友:
K9PFGY8U7B,就得需要多和楼主学习。查的太仔细了。

网友:
很简答的故障啦、、、、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发图辛苦 ,有分给加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是通病很多在发过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飞线可以吗?不过飞线效果好像不太好。还是换芯片好点

网友G:
这种问题,有图纸算是比较好修的了,但是能来发帖分享不易,果断加分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常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问题,有图纸算是比较好修的了,但是能来发帖分享不易,果断加分

谢谢,主要是给自己做个记录,顺便能得点分.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电压的转换管,这个坏的也多,要看命

网友:
长知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图纸就是好修,我手上最近好多没图纸的郁闷了。。。。。

通病的吧    转换管问题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