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康摄像头BIOS求助

楼主(2018-05-30):
一台海康摄像头程序坏了,找了台同型号的机器,把芯片放在编程器读出了程序,复制到坏的机器上居然搜出两个设备,而且其中一个和之前备份程序的那个MAC地址一样,怎么改这个MAC地址呢老大们,下面是保存下来的程序,16M的,还请高人赐教!就是图中红圈的这个MAC地址在程序的哪个部分,多谢了,下面有程序的链接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ZfHXjzvm-co-T8OhE68PBQ

网友A:
海康官方有个软件SADPTool,你试下看看能不看改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海康官方有个软件SADPTool,你试下看看能不看改,

那个试过了,不可以,而且官网下的程序都是13点几M大

网友:
那就只能用WINHEX把MAC地址找出来了.

网友(2021-01-17):
事实上MAC地址不以明文显示

网友(2021-11-12):
我备份出来刷上怎么连启动都启动不了

网友(2022-05-02):
你备份错了芯片 一个是BIOS 一个是系统固件 你备份出来了固件  有个八角的BIOS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