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7L闪屏/暗屏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在主板上,检查到这点为LED-EN,正常3.3左右,测量时为0.9,明显被拉低了。
现附上点位图,和电路图

网友:
先下载下来吧, 以后或许能用的着

网友A:
直接改接到屏供电应该也可以吧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改接到屏供电应该也可以吧…………

你可以把这个控制芝麻管拆,也可以查查是什么原因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