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地小白点亮考核板之处女作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              转眼间在实地已经呆了一个多月了,船长和阿林老师也把精华传授我们了,接下来就是考验我们学习成果的时候了。
             拿到板子一看版号:6050a2412201.英业达的板子。听老师说过英业达的电路设计还是有一套的,看来老师为了让我们提升也是用心良苦啊。接下来就开始按步骤维修了:
             目测整板无进水腐蚀痕迹,至于掉件嘛,哈哈,就想吧,老师肯定不会放水啊,肯定对我们严格要求,自然取的件不会少了。看来得细看一番了,不过看了两三遍,也没看到任何明显取件的痕迹,我自认眼力还可以啊,充分说明老师的焊工真的是好啊,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。只有老老实实查吧。
             万用表调二极管蜂鸣档,打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,表一直在响,大短啊,,就开始奋力去查,放大镜对着公共点电容一个个找,看了好几遍,终于发现内存槽旁边两个电容正负极通过细铜丝搭一起了,

就是这两个电容之间,就是感觉这焊工实在不好看出来,就没拍实物了(拍了你也看不到头发丝)。心想拆了这个电容公共点肯定就正常了,于是重新打值,还是滴滴滴000,这下懵了,哪里还有铜丝呢?又正反面看了一遍没发现异样啊,只、看到cpu上下管附近有c722、c723两个电容颜色有点是黑的,看看其它地方也有这种颜色的电容,估计就长这样把,不过实在没办法,就先拆了试试把,也好顺便试验下新烧鸡大法,把可调电源调到19V,电流调到0.5A,上电,电流直接跳到0.5A,慌啊,一手拿镊子,一手风枪加热,取掉C722,电流还定在0.5,慌啊,上电时间不能过长,赶快对着C723狂吹,取下来的一瞬间奇迹终于出现了,电流跳下来了,也忘了电流多大了,反正知道大短路已解除了,可以松口气了。接着打了下公共点对地值413,接着打各大电感,没发现异常。也不敢再上电,

先从第一步入手,看看充电芯片周围会不会被动手脚吧,对着电路图看了芯片供电输入脚是20脚,外围有个10欧姆的限流电阻,对着板子上面找,嘿嘿,还真被抠掉了,翻料板找到几个10欧姆的个头不是小了就是大了,就找了个20欧姆的个头一样大的电阻换上,再查自举电阻r301也没装,找个2.2欧姆的电阻装上

周围其他元件都不缺,接下来就看下待机部分吧,目测没啥缺件,就想着先上电吧。上电待机电流0.02接着就掉了,一时不知道哪里查,先示波器查下有么有3v,5v吧,戳了下3,5v电感后端,3v最高电压只有2.7v,且过一会就掉了,5v正常但也过一会就掉了,顺便抓了3v线性的波正常,5v的线性和基准电压都正常,这时候就怀疑可能是3v反馈不良引起芯片保护致使5v也掉电,这里的波形由于当时比较懵,这里抓一下那里抓一下,忘记保存了。就开始着重查反馈部分。果不其然,3v反馈端串联分压下拉电阻r334没装,赶快找料板取个10k电阻装上,心想这下该正常了吧,用示波器再抓了下3,5v电感后端,发现波形正常不掉了,但是万用表测没有电压,就仔细再查,抓5v上管q317g极的波形,发现只有20v,明显自举不足,就查了下5v自举电容c323没装

装上之后再双通道抓5v上下管g极波形也正常了,

而后发现上电不触发,原来开关和lid信号上拉电阻都没装,找件补上,

上电触发电流上升到0.06,万用表测了下内存主供电1.5v,总线供电1.05v,锁相环供电1.8v都有了。
就开始装内存,cpu,触发电流一路飙升到1.1A,
外接显示器,已顺利亮机。

由于水平有限,第一次发这么多图片的帖,分辨率什么的没弄好,见谅!
最后感谢迅维平台,感谢船长和阿林老师的用心良苦,让我这小小白从零基础迈向了维修,祝迅维以后越办越好!

网友A:
恭喜恭喜, 快要出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恭喜恭喜, 快要出师了

出校倒是可以,出师还是不可能的

网友B:
一个月  成就不小啊 ,  赶上老司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月  成就不小啊 ,  赶上老司机了

没有没有,老湿机经验丰富,是我们所要努力的目标

网友C:
帖子犀利,思路清晰,犹如滔滔江水,神来之笔。我看好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帖子犀利,思路清晰,犹如滔滔江水,神来之笔。我看好你

大神过奖了,你的思路犹如滔滔江水,连绵不绝!以后经常看你的精华贴!

网友:
烧鸡用19v烧,,高手,,,,,直接烧板你了              ,,,,,,,,,,,,,

网友(2018-07-05):
图片出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