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8H67 REV1.06

楼主(2018-05-30):
开机跑码2A不亮,显卡换了也不亮,在官网下了BIOS刷了也不亮。 这种故障不会是北桥把?
华硕
显卡

网友:
大哥。 6x主板单桥……主板卡2A可能是集显电压没有,当然,你也可以排除其他外设(声卡,网卡,串口),cpu集显模块坏,也会不显。祝你好运……

网友:
显卡槽清理一下 如果有两个显卡槽就换个试试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是 串口芯片搞怪
细牙螺纹
串口芯片是怎么影响到跑码2A的

网友:
我有一块是反复掉电也没搞好。。

网友:
我这块华硕H61M-E2.03 修好了,进BIOS出现这个MB温度高。 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