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短路,有没有快速的维修方法

楼主(2018-05-30):
遇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。19V短路,烧机好找问题,但是3.3V烧机,模不出来那里热。
要是把所有链接3V的设备都拆了就太多了。

伟创资通的,还不好断开链接。
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?

网友:
对不起。。只有一个一个拆,不过在顺序上可以偷懒,先拆容易坏的

网友:
要快就是烧鸡  有些烧不出来的南桥可能性很大  没什么别的办法  觉得可能的慢慢拆

网友:
还是烧鸡啊,    电流大点    看看哪里烫

网友:
19V好烧,3V短路了也能少出来吧,不行电压大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