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5A78L-M LX3 跑D1 偶尔亮机的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板子故障:跑D1 或是3E没有报警,,内存供电都正常,这个板子的时钟好坏,换了还是同样故障,北桥也做过了,,
检测内存系统时钟的两个对地阻值发现点问题,阻值相差100,按说应该一样,(这两天碰到个不过内存的也是这里问题),查点图有个822,剩下的不用说了,,,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条件,内存槽边上有个电容下面。容易烧断

网友:
没有遇到了  学习了  谢谢分享 。

网友A:
SM总线                   上 拉 排阻吗?

网友B:
华硕的922 和8脚还有小场管都是内存总线杀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华硕的922 和8脚还有小场管都是内存总线杀手

822 老铁 不然新手看了会一脸懵逼  啥时候又出了个92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822 老铁 不然新手看了会一脸懵逼  啥时候又出了个922

盲打字失误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M总线                   上 拉 排阻吗?

是的,总线的电压都有,,一般很容易漏掉看看对地阻值的问题

网友:
对地阻值很重要,阻值发生明显偏差,硬件肯定有问题。

网友D:
挡D1偶尔能亮 傻逼才会去查SPD    能亮SPD就不会断线    这个帖子确实有经验  收藏了

网友:
经验确实有   不过这个不适合所有   更大一部分A78系列挡D1并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 我只能说我整整修了2年的M5A78主板 天天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挡D1偶尔能亮 傻逼才会去查SPD    能亮SPD就不会断线    这个帖子确实有经验  收藏了

谢谢哥们,肯定,,000000000,值得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