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就卡在这个界面...各路大神帮帮忙

楼主(2018-05-30):
开机就卡在这个界面...各路大神帮帮忙,本来这台电脑是没有问题的,就是放在角落几个月不用......然后前几天拿出来开机调取旧资料......然后就正常关机了,等关了后再开......就变成这样了!!!!! 这是怎么回事???网上说要刷BIOS???

  BIOS电池已换,,,也放过电.....各路大神帮帮忙哦

网友A:
有点像卡硬盘了,拔掉外设看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点像卡硬盘了,拔掉外设看看呗

我试过了。不是硬盘,拔了硬盘还是一样的,硬盘哪去其他电脑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
现在的情况是主板BIOS都进不了

网友:
刷一个核实一下就是!!!!!!!!!!!

网友B:
刷上看看能不能救救你的775,那个时代改bios也很流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刷上看看能不能救救你的775,那个时代改bios也很流行

多谢资源,可惜我没有工具刷上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谢资源,可惜我没有工具刷上去

你需要一个全世界都在流行的编程器,他的名字叫ch341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了,掉盘了把,换个硬盘吧,差不多就这个毛病

网友:
把外设全部去掉  光驱 硬盘 前置USB 声音 包括开关重启指示灯,裸板点看看还是这样吗

网友:
外设去掉    不行刷个BIOS

网友:
1 刷BIOS   2 换人  3换板
像这样的情况看看散热  换下CPU DDR  还有电源   从简单的开始来

网友:
内存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个试试尼

网友:
把板拆出来,清洗一下,再安装好再开机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