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75-A 主板+1.5VDUAL电压哪里产生的,谢谢啊!

楼主(2018-05-30):
华硕B75-A 主板+1.5VDUAL电压哪里产生的,谢谢啊!
华硕

网友:
已找到了,就是不知道这个电压为何一直是1.2V郁闷啊!

网友:
有时候1.2V也是正常的吧…………不行取一个内存供电试试

网友:
不行啊,可以点亮,有时候1.5v,进bios正常,一进系统立马掉电,内存PWM芯片EN脚电压不稳定啊,1.58V,我看到165V左右,可以输出1.5v。另外万用表量EN脚立马掉电重启,郁闷啊,没有PWM芯片啊,没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