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:A1466 版号:820-00165-A 公共点无电压

楼主(2018-05-30):
苹果:A1466 版号:820-00165-A 公共点无电压
最初TPS51980待机芯片 VIN短路
烧鸡法找到C7371短路
现在主供电下不来请教下保护隔离电路该如何测量?

网友:
找不到图纸哎,楼主发个图纸到帖子吧!

网友:
替换过电源小板吗

网友A:
公共点有个保险,,公共点短路保险容易坏,有没有看看保险,苹果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

网友B:
楼主:c7371短路公共点短路保险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:c7371短路公共点短路保险容易坏

好的 我来看下 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有个保险,,公共点短路保险容易坏,有没有看看保险,苹果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

我马上看下 谢谢提醒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R5450测量一下    看看主板上装没

网友B:
是这个电阻r7202,图片上面你瞧瞧

网友:
A1466 待机注解版 触发之前的时序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38136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这个贴有画待机注解

网友:
这个问题按不过保护隔离的思路去修就好了吧

网友D:
上次修到个公共点短路的。。。是充放电管子的下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这个电阻r7202,图片上面你瞧瞧

这个R7202 正常 刚才测量了下 没有断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5450测量一下    看看主板上装没

装了 正常 没有断掉 正常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次修到个公共点短路的。。。是充放电管子的下管坏了

这个也是 待机芯片主供电有短路 找到电容坏掉了,翘掉之后 小板过来的主供电下不来。

网友E:
此处保险坏掉了  理论知识不足 不知道这是什么保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此处保险坏掉了  理论知识不足 不知道这是什么保险

目前机器已经修好了 ,,,,,,感谢大家

网友:
这个就是去系统供电的主保险,8A 24伏

网友F:
肯定是那个保险挂了  你直接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肯定是那个保险挂了  你直接换掉

是的 换掉就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这个是捡钱的,公共点大短通病,撬个电容换个保险,和联想Y470一样,联想是换管子

网友H:
公共点有个保险,,公共点短路保险容易坏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,我也明白了c7371坏,f7140也坏,图纸说明一切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是捡钱的,公共点大短通病,撬个电容换个保险,和联想Y470一样,联想是换管子

嗯嗯 修好了 电路知识不是很精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公共点有个保险,,公共点短路保险容易坏!!!!!!!!!!!!!!!!!!!!!

下次 知道了 理论知识浅薄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 按照 思路 来修 一样的  ,苹果也是

网友I:
好厉害  貌似是通病   CPU 旁边 电容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好厉害  貌似是通病   CPU 旁边 电容短路

我遇到过两次了 只是上一次是师傅修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4-12-19):
我的A1708不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