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61M-U3S3 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华擎H61M/U3S3  加电报警不显示。测内存SPD发现238PIN-SDA电压只有1.7V,明显低。这个板没有图纸,跑一下电路情况搞清楚。SDA----7002场管-----S11芯片
下图是7002场管前级的阻值:

SDA  SCL两个信号阻值明显差的有点大。拆掉S11芯片后阻值正常,两个S11芯片信号连着,先拆了一个没有拆对,两个一块拆了。
下面是亮机图

网友:
这里是BIOS   原厂的

网友:
可以拆掉不用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可以拆掉不用,,,,,,,,,,,,,,,1111

网友:
和华硕一样经常坏这个

网友:
应该快成通病了!华擎B75也有这样问题!

网友:
没修过它的板了,没有图纸,不知如何下手。。。看楼主这思路,一定修了不少。。

网友:
拆掉不用它,没有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