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H61M无总线、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板子是朋友的、前几天有事不在家也就没顾上修、今天有点闲了、拿出来研究研究、话不多说上电一看不跑码、无复位、h61系列不跑码大部分是那组供电没出、内存:1.5v、负载0.75、正常、CPU:0v不正常、总线0.36v不正常、好了,问题找到,看CPU电源芯片为:8876、打开图纸测48.36脚供电正常、一个5v、一个12v、测34脚开启电压时为0.36v、一般大多数主板开启脚的电压为高电平、这明显不对、拆掉与EN相连脚位的PQ53、还是一样、那就说明得先修总线,0.36、手头没图纸还找不到、总线G极0.36、D极1.15、s极0.36、以为管坏、断电后测阻值正常、G极跑线到pu3运管的1脚、正好手头有个同型号运管、换掉试试、换好开机测量为0.58V、表笔直戳CPU、EN脚、为0.58、这下基本就明了、料板找个8876换上后上电总线1.11出来了、再测EN脚为1.11、总结:pu3运管损坏、8876微短路拉低C PU开启电压,写的 有些仓促,不对的 地方见谅、有些没顾上牌照、

网友:
从时序来看,也是先查总线,,,,,,,,,,,

网友A:
运管是个什么东西  运算放大器?

网友B:
运管是个什么东西  运算放大器????

网友:
楼主轻描淡写,水平高!post卡不错

网友:
运算放大器坏的不多见呀!:jingya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运管是个什么东西  运算放大器?

是的.运算放大器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运管是个什么东西  运算放大器????

是的.运算放大器.....

网友:
思路清晰,判断精准,感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经常修到,技术可以学习了

网友:
这板看着好像有点返修的怀疑哦。。。

网友:
CPU管理芯片拉低总线供电,少见,运放不是先查正向输入电压吗然后才换运放芯片,358很少坏的

网友:
这个诊断卡多少钱买的啊,准确率高不高,我也想搞一个呢。。。

网友:
CPU芯片把电压拉低了     PU3没有坏

网友:
修的挺好的,思路清楚。

网友:
学习了    楼主这检测卡不错啊  哪里有卖啊

网友:
楼主这个思路很清晰,分享加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精神可佳。不过在这样的板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有点划不来。

网友:
修的挺好的,思路清楚。,,

网友(2018-07-30):
我今天也遇到一块 不过总线电压是有的 en 供电 自举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出供电 vid也正常 不知道反馈怎么样 也没有电源管理换 准备挂掉它了

网友:
这板图纸有吗 那位有的话发个 谢谢

网友:
我又听说了一个新的芯片名字 它叫运管。

网友:
为什么en是0.58就换cpu供电芯片呢。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看得稀里糊涂的 , VTT电压不对导致CPU供电EN没有上拉而不正常,VTT MOS管 G极电压都没起来,故障在 PU3 为何要换 8876? 最后还好了???

网友:
运算放大器也不经常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