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这种情况能确定CPU百分百坏了吗新手求教

楼主(2018-05-30):
小米5   据说是自己拆机导致不开机  没进水也没摔
       加电开机电流250ma马上归零,后极三条线路短路(重点是三条线路都是充电电源ic直接通向cpu的,中间都是滤波电路,没有其他芯片)拆掉充电电源ic后还是短路,拆掉cpu后就都不短路了,然后在装上充电ic也不短路,开机电流还是250ma归零(没装cpu)
        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能百分百确定是cpu废了?望大佬们指点迷津呀!!

网友:
哪位大佬给指导指导,新人刚入这行

网友:
不要沉贴不要沉贴不要沉贴不要沉贴

网友A:
cpu一般是不会损坏的,设计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保护电路。说不定你这相当于接二修机,对于新手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的

网友B:
这种电流一般是副电源坏引起的。你看看开机加检测没,没检测也会这个电流

网友C:
cpu坏的可能小一般是电源部分或者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一般是不会损坏的,设计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保护电路。说不定你这相当于接二修机,对于新手来说难度还是有 ...

感觉就是二修机,悲催呀。我想不明白的就是,如果cpu没坏,cpu拆下来就都不短路了,正常的绝对不可能三条支线短路呀,
cpu正在来的路上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电流一般是副电源坏引起的。你看看开机加检测没,没检测也会这个电流

我想不明白的就是,如果cpu没坏,cpu拆下来就都不短路了,正常的绝对不可能三条支线短路呀,
cpu正在来的路上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坏的可能小一般是电源部分或者复位

我想不明白的就是,如果cpu没坏,cpu拆下来就都不短路了,正常的绝对不可能三条支线短路呀,
cpu正在来的路上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坏的可能小一般是电源部分或者复位

cpu拆下来不短路那是因为没有了负载

网友D:
得找个好的cpu对比测量一下背面4个电容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得找个好的cpu对比测量一下背面4个电容位置

测阻值还是??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