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5 上电0.4A不显示

楼主(2018-05-30):
CMOS电池2.5V 去掉了通病电容 都不行 加热过CPU 桥一样
cpu
通病

网友:
时钟及复位都有没有,,,,,,,,,,,

网友:
找电压 肯定少供电了导致电流上不去 你啥都不测光指着加热管p用

网友:
AMD的0.4多半是缺电压还是测测电压吧

网友:
没其他时序了?BIOS呢

网友:
通病有时是不行的 还是自己查的好

网友:
电池有没有换新的上去了,电容是否拆对了

网友:
0.4能是不能显示的呀 测量RTCRST等电压值

网友:
查一下锁相环供电 是1.8V 的样子

网友:
电压都起来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