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4h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拆机测试到EC无供电,供电像是3.3V,查到从一个5脚IC连接过去,5脚IC另一边有5V,找不到一样的IC代换,于是利用二极管的压降特性,串联两只二极管后3.6V,开机几分钟,二极管微热,装机测试无问题

网友:
这样行吗  多少A的二极管   万一EC短路了不就直接冒烟了吗  晶体管电流越大电阻越小的

网友:
这样改法,怕是不稳定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人才啊,这么大的二极管都能用

网友:
厉害 、。。。。。。这种修法 我 佩服

网友:
楼主真是人才,居然这样输出3.3v,怕是不稳定吧

网友:
这样也行,真是高手高高手,虽然有点搞笑,但实用性有待考查

网友:
5脚的是一个与门电路的 你可以在其他板子上找一个5脚 大小一样的 即可替换

网友:
我晕这样也可以?????   这个五角管子 华硕主板上M5A78这种台式机板子上好多 怎么找不到?

网友:
这种5脚的 很好找的

网友:
这样也行,真是高手高高手,但实用性有待考查

网友:
你查一下点位图  就知道ec的供电

网友:
对了  你可以拆 显示器驱动板上的 5v转3.3v的稳压芯片

网友:
用1117改比这个稳妥吧  但是EC的供电电流貌似不大

网友:
这么大个二极管改上去。。这种管子华硕料板很多的

网友:
其实是可以的,1117内部也是二极管降压,只是不建议这样做

网友:
故障原因还没找到,最好是换同样的元器件。改的话怕不稳定会返修

网友:
这种要么不坏 坏了冒烟,,板子都能烧穿

网友:
我靠 这也行!楼主真的 太牛逼了!双击评论 666

网友:
x谢谢分享经验,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