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PO r9充电提示电池接触异常

楼主(2018-05-30):
OPPO r9手机一天,电量总显示在50%左右,充电不增加的故障维修经验,和大家分享下。。

网友A:
中间的4个触点都是电池信息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间的4个触点都是电池信息脚吗?

是的,其实是两个脚。仔细看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