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打印机共享出错

楼主(2018-05-30):
有一台win7旗舰版主机,在打印机属性中点选“共享”时出现“不能保存打印机设置,错误0x000006cc”,此故障与常见的防火墙服务未开启不同,无论打印服务和防火墙服务开启与否,故障依旧。询问主机使用者得知,自从装了WX的PC版后,打印共享就失效了。经查,该APP居然捆绑了KS杀毒软件!马上重启进入安全模式卸载,再重启,发现故障未解决。无奈网上搜索,碰下运气,结果发现遇到问题的不少,但没有靠谱的解决方案。冷静想想,肯定是软件冲突,第三方软件搞的鬼——KS杀毒难道冤魂不散!查服务列表,果然还有个它的服务,状态为禁用,就是这冤鬼!马上搜注册表,将相关的项全部删除,重启,间题完美解决,特发此贴,以填补空白,大家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少走弯路,少花时间多挣钱。

网友:
系统玩得溜!

网友:
共享时像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有,现在有打印机一键共享软件,百度下载,非常好用.

网友A:
我都是重新安装系统。来¥¥¥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重新安装系统。来¥¥¥¥

重装是最后没办法中的办法,能解决眼前的问题,但是,此为事业单位财务用机,一旦重装,一大波繁琐问题即将到来……

网友B:
这个 要到服务后台手动开启一个程序就好了  我经常遇到   Windows  Firewal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要到服务后台手动开启一个程序就好了  我经常遇到   Windows  Firewall

看帖不认真,说了不是防火墙服务的问题,“错误0x000006d9”才是防火墙服务关闭导致。

网友:
这技术思路很牛。墙都不扶就服你!楼主就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