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故障]
iPhone 6无后置,无闪光一例

楼主(2018-05-30):
发帖要编辑,又要上图。还要注意排版。真的很麻烦的。废话不多说了,开始正题。

接收一台外地发来的二修机。说是后摄像打不开。到手先测机,确实是后置打开黑屏,还有一个,手电不能用。

因为是二修机,本身就有点反感。但是都寄过来了,还是看看吧。

拆机后:
该连的不该连的都干了。
算了,不管了,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吧。首先测一下后置的几个供电。PP1V8,PP1V2,PP2V85.
都有,想想应该也有,毕竟二修机,该处理的也处理了。
接下来测总线的时钟和数据吧。I2C_SDA 1.8,I2C_SCL 0 ,看来问题就在这儿了。断电打值:
无穷大,开路了。继续查,测到FL2331的时候,另外一端有值,好样的,就是你了。
电感测一下是好的,只是虚焊了。加焊一下。打值,OK了 四百多。加电试机吧

OK了。
总结一下,这里测的时候一般是先打值的。由于是二修机,就直接加电测条件了.
这里应该是上家修的时候把SCL这路搞虚了。
至此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思路明晰、图文并茂,好贴,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遇到过很多 是摄像头自身损坏 也导致闪灯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