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80进水掉电维修

楼主(2018-05-30):
i7-5500u,独显,客户交代进水后使用过一段时间,后来突然开不了机了,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主板和充电芯片背面进水腐蚀,处理之后,不通电,检测为PQ990腐蚀断脚导致,更换后上电0.3几,掉电,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,SYS_PWROK 也有了,无其他腐蚀和掉件,待机电流0.08,测得显卡供电在待机时就出来了,以为时故障点,打开图纸发现是桥和EC两个信号控制,第一次遇见待机就出显卡供电的,也没看明白时序就是这样,盲目之下换了EC,带程序的,贵啊,换了之后症状一样,一时无解,放了一天,第二天突然想着 SYS_PWROK都有了,那显卡供电可能是正常发出的,所以会不会是CPU问题呢,由于是带黑胶的就只有冒着试一试的态度上来BGA,240度十秒钟,结果真的奇迹了,好了,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是进水导致的,而是经常遇见的板载CPU虚焊

网友A:
也有可能是板成有水分  你上BGA烤了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。
聯想G50-80水電停電維修

网友:
通病电容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有可能是板成有水分  你上BGA烤了一下就好了

机子进水位置不在CPU附近,而且进水之后用过一两个月才坏的,纯粹的两个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