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05 CPU温度过高 请高手看

楼主(2018-05-31):
接一台联想B305一体机,,,开机显示正常,,进系统一会就死机,,,下鲁大师测试CPU温度基本在90度左右,,CPU换过了,,散热铜管也换了。。
    机子本来是显卡坏,,,改的集显,,正常显示,,但是就是CPU高温,,主板温度,硬盘温度都正常,有碰到的没?

网友:
cpu温度高    你看过是真的温度高还是温控芯片坏了   导致的信号错误

网友A:
像这种现像有两种原因,一种是供电有问题,电压偏高,检修CPU供电;另一种原因就是,本身设计时,CPU散热器量显卡是两根铜管,现在你独显没有工作,相当于只有一根铜管在导热,热量全部加CPU上了,本身设计时CPU集显相当于是没工作的,所以发热量会加大.

网友B:
检测温度高 不一定是真的高   用手摸摸看看是否真的烫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这种现像有两种原因,一种是供电有问题,电压偏高,检修CPU供电;另一种原因就是,本身设计时,CPU散热器量 ...

之前没有改集显的时候,CPU也是发热量特别高!散热铜管是两个机子对换的,,另一台机子就正常,温度60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测温度高 不一定是真的高   用手摸摸看看是否真的烫手

真的很烫手,今天在查查温控,现在感觉有点像是电压过高!有结果在回复

网友:
把CPU供电的  升压电容电阻   还有那几个上下管全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