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B300开机没反应艰难维修

楼主(2018-05-31):
       前两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一体机B300,客户描述突然间开机没反应。注意看了一下适配器是台达19V6.32A,万用表测试了一下适配器输出口19V,适配器应该是好的。找了一个电源DC转接头,可调电压调到19V,电流调到顶,我的只能到5A,不管了直接上电,突然发现大电流,马上拔掉电源。知道大电流了,肯定主板有短路,跟客户维修价格,客户愿意修,跟客户说今天拿不了,过两天过来,把客户打发走。接下来就是拆机,一体机真的拆机不容易,应该是因为原机从未拆过和自己一体机拆的少的原因,费了我好大功夫才完全拆开取出主板。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主板,没看出明显烧坏的痕迹。

       接着大致打了一下各路输出电感阻值,似乎没发现什么,因为没对照板也不知道阻值是不是正常的。不管了,再次上电看看,发现电流源19V直接被拉到了3.5v 5A大电流亮红灯。接着用手摸主板,摸了一圈结果手不小被烫了一下,这叫个清醒。突然间豁然开朗,被烫的值啊,好像问题点找到了。仔细一看是19V接口处的一个6脚隔离管,没错可能就是它在捣鬼,刚想拆这个隔离管,突然有客户进来要装电脑,我马上记了一下管子型号写纸上,放下手上的跟进来的客户谈装电脑的事情去了。接排着队的两个客户要电脑装系统,只好收拾桌面,装箱已拆开的配件打包。装系统的过程中立刻按纸上的型号定了两个碑文一样的芯片,怕过会儿忘记了,到时候客户来取不了电脑。

       就是这颗芯片,还把我手给烫到了。

       昨天下午刚到就换上,结果还是大电流,电压被拉低到3.5V,这回有些急了,不会上一个烧一个把?马上论坛下了一个图纸,仔细分析看了一会儿。原来是VIN大短路,这下有些迷茫了,VIN公共点相连元件不是一般的多。仔细量测排除了几个芯片和MOS管依旧原现象VIN大短路,这下无从下手了,拆了一堆的芯片和MOS管要是修好了都要一一装回,这回有得装了,心有不甘啊,不会就这样报废掉然后重新单购板子把,真的无语加抓狂。吃饭时间到,老婆让吃饭。吃过饭静下心里慢慢拆把,不相信找不到短路元凶。

       吃过饭后,又继续拆量测,又拆了一堆,USB附近的八角芯片五个全干光,依旧短路。真的火不打一处来,真的想把板子砸了,默默安慰自己要冷静。突然想到既然短路,我就烧的更彻底点,或者短路烧开,我就直接通电烧,看看能不能烧开,公共点VIN直接接19V2A一直通电烧,整板摸了个遍,这一次居然摸到另一处烫手的地方,仔细一看是一颗贴片电容。直接拆掉,然后量测VIN居然有300多的阻值了,不短了,欣喜若狂啊!直接再次上电,待机0.01,摸了一下DC19V接口处隔离管和别的滤波电容,凉凉的没有什么感觉,按了一下开机键,电流开始跳动,紧接着出现开机画面,那叫一个激动啊!修好了开心啊!

        就是这颗可恶的电容作祟,找不到同样大小合适的电容,对照图纸然后我别的板子上找了两颗25v10UF装在刚拆下短路电容的位置,大家看看我这样改的会出现返修情况不。

        到此这片联想B300一体机主板大电流修复OK!  顺便拍了一下北桥和显卡实物图给大家做个参照物

      下边是我的组装和亮机图

     维修主板真的不易啊!最后附上原机备份的OKBIOS给需要的同学。终于可以睡觉去了。。。 晚安!

联想B300原机备份BIOS独显 板号CIG41S V1.2.rar

310.9 K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这个大短的机器你修的不是一般的麻烦。直接烧鸡大法就烧出来了。你还去拆装那么多元件,不过修好就好

网友:
这个手隔离管  后级短路会导致这个管子很烫的    应该直接短接vin电容去烧鸡   还有如果是笔记本修好短路记得看下管子是否击穿    不然插电池会短路的

网友A:
说真的看你修机器真的很累 很简单的问题你搞了一大圈 看来也是业务不熟练 下次这种直接VIN烧鸡必杀技 你拆USB八角管那个是5vusb供电管没卵用的。

网友B:
这种问题可以直接秒的  还被你搞这么复杂 烧鸡不要搞这么高电压 1V   2V的加 电流也慢慢加

网友:
这修个大短咋这么费劲呢,,, 直接烧就秒了

网友:
都说好秒,直接烧,搞不好烧一大片,真的那么容易就好了,也有烧不出结果的,比如内层烧断线,风险是有的。

网友C:
过去在工厂都是利用短路探测仪大致判断位置,拆件排除,实在不行才能慢慢加电压烧机,工厂是不应许烧机的,以为会影响相关元器件电性能,或者问题点扩大。所以本人都是保守起见,实在无奈才出此下册。

H55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过去在工厂都是利用短路探测仪大致判断位置,拆件排除,实在不行才能慢慢加电压烧机,工厂是不应许烧机的, ...

短路探测仪是什么样子的 ?老板

网友E:
那么小一个电容,19V 2A一直烧,没冒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么小一个电容,19V 2A一直烧,没冒烟?

没有烧冒烟,我也想烧机电容短路了居然烧不开也不冒烟, 反而19V被拉到3.5V大电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短路探测仪是什么样子的 ?老板
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ab9e2dfb770bf78a652954bf.html给你做个参考

网友F:
这电容都不发烫呀,这么大的电流。这都摸不出来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电容都不发烫呀,这么大的电流。这都摸不出来、

同学你看清楚没有,我描述的是烫到手摸出来的。你没仔细看贴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真的看你修机器真的很累 很简单的问题你搞了一大圈 看来也是业务不熟练 下次这种直接VIN烧鸡必杀技 你拆U ...

受教,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真正遇到验证过才有收获,过去都是受到了工厂标准化作业的熏陶,没有灵活变通,今后定会多找方法,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可以直接秒的  还被你搞这么复杂 烧鸡不要搞这么高电压 1V   2V的加 电流也慢慢加

好吧 受教,VIN1V 2V慢慢加会不会太耽误时间,当时真的冲动想搞个短路探测仪的念头。

网友G:
这个问题最简单。只是你找不到简单解决的办法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问题最简单。只是你找不到简单解决的办法而已

要是电源IC 上下管烧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料也棘手,结果修好也还OK。下次就不会按部就班了。

网友:
这种大短路挺好修的啊,楼主绕了一个大圈圈

网友:
楼主,本来一个小小的问题,你都搞了那么多的地方,基本是可以秒了的问题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