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7 原厂图和点位图 有几处画错的。跟实际主板

楼主(2018-05-31):
IPHONE 7 跟实际主板画的不一样。。 特别是第一张 基带电源的S2-S4   刚想查这几个点  。。 就发现跟板子对不上。。。。 好郁闷。。。 大家怎么查的基带电源。。。。  看过原厂PDF 也是错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IPHONE 7 难道有另外个版本吗?    我怎么看基带电源附近的电容画的也不一样。。。 mengbi

网友A:
我的这个点位图和你的不一样,难道7还真有几个版本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这个点位图和你的不一样,难道7还真有几个版本?

有 是不一样的。。 我的图纸和你的是一样的 。。。 但是我修的主板和图纸差很多。。 现成的图纸是高通版的。。   我这台主板是INTEL  好郁闷。。  搜了论坛只有7PLUS  有INTEL版的 。。 7没有。。 难道这么久大家都没修过INTEL吗。。 还是都付费图纸了

网友:
我用的付费的,行货都是高通版的

网友:
应当是版本不一致,,,,,,,,,

网友C:
论坛是有的,只是你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论坛是有的,只是你没找到

没有  只找到IPHONE7 PLUS  把月饼大神的所有帖子都看遍了。。 7PLUS intel版只有

网友:
小七分 高通 和 英特尔 两个版本 基带电源不通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有 是不一样的。。 我的图纸和你的是一样的 。。。 但是我修的主板和图纸差很多。。 现成的图纸是高通版 ...

用7P的图纸看下 都差不多的。我们经常这么看

网友(2018-07-01):
有两个版本:820-00188-A和820-00198-A,820-00188-A是高通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7P的图纸看下 都差不多的。我们经常这么看

还好都是通病 大音频的问题 掉点。。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