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能开机通电,但无法关机断电,检测卡不跑码

楼主(2018-05-31):
有四块主板梅捷SY-A55A+,从外地发过来的,可能是运输摔的,有两个直接就是按开机键能通电,但按关机无法关闭风扇一直转,检测卡也不跑码,另一个是开始能开机,装上系统正在安装驱动,突然黑屏了,然后就是和前面一样的故障,还有一个主板也是,都装好了系统,玩了一下午,第二天想给显卡换个风扇,换完风扇在插上显卡就出现通电风扇转,但无法断电的问题,显示器也不显示画面。求助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,查工作条件,换IO,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,查工作条件,换IO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