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E2211HB右上角出现暗区

楼主(2018-05-31):
戴尔E2211HB显示器开机右上角出现暗区,改变一下分辨率能正常,一会儿还是出现暗区。开机时间长了以后再切换一下分辨率能正常,不再出现暗区。后来分析是改变分辨率时显示器灭一下再亮起暗区消失。背光是LED的。测量背光6根排线电压分别是:6.4v,6.4v,55v,55v,23v,23v。请教各位大师这会是哪里出现问题了?

网友A:
是不是 LED灯条灯珠坏了一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 LED灯条灯珠坏了一组

时间长点切换一下分辨率暗区就没有了,亮度正常。

网友:
是不是 LED灯条灯珠坏了一组  ...........

网友:
间长点切换一下分辨率暗区就没有了,亮度正常。

网友:
今天把屏拆开,用的一根32颗双芯灯珠串联的灯条,用万用表测量灯珠都能点亮,通电时全亮,过一会儿只亮一半,电源是一头一尾进去的,如果有灯珠坏了应该全部不亮。付上恒流板图,望高手指教。恒流板到灯条的接口没搞懂定义,只知道3,4两脚是55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