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有没有哪个兄弟在修联想B320一体机

楼主(2018-05-31):
RT~~~~~根据HM65芯片组的上电时序  集显供电是在 过了内存以后发出的!但是我这个B320 已经抓到内存排阻上面有持续不断的波形了  但是集成供电还是没有!  哪个兄弟在修 能不能帮忙测一下 屏亮值钱是不是会出集显供电!以前修过B320I   反正好像是过了滚条以后 屏灭了集成显卡供电就没了!

网友:
你这是只有集成显卡  ?没有独立显卡么 ?

网友:
有独显!有独显。不是开机的时候先用的是集成显卡么!这个机器开机就黑屏  显卡供电也有 通病解决了!桥的BIOS也刷过了

网友A:
风枪吹一下独立显卡试试啊   是不是独显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枪吹一下独立显卡试试啊   是不是独显的问题

这种事情 第一个干!都吹了3次了!

网友B:
哪个是你独显有问题,你进安全把独显禁了。就不黑屏了。我也修到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个是你独显有问题,你进安全把独显禁了。就不黑屏了。我也修到过。

是显卡本身问题?我一开机都是黑的  我改集显看看呢!

网友C:
暗屏吗?    是由独显显示还是集显显示?
由独显显示的话.先确认是不是暗屏,不是暗屏就查下独显的小供电.小供电正常的话
就上bga加焊或者重做或者换显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暗屏吗?    是由独显显示还是集显显示?
由独显显示的话.先确认是不是暗屏,不是暗屏就查下独显 ...

直接就是黑屏 不暗屏!就是怕做显卡的  干脆改集显吧!

网友:
换了供电    芯片不行 ,直接 干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就是黑屏 不暗屏!就是怕做显卡的  干脆改集显吧!

看屏接口的lvds数据走哪里    lvds走到哪里就是由哪里显示

网友:
不是开机的时候先用的是集成显卡么!这个机器开机就黑屏  显卡供电也有 通病解决了!桥的BIOS也刷过了

网友:
改过集成显卡了  很明显集成显卡供电还是没有!说明 应该应该先修集显供电问题!

网友E:
是不是独显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独显的问题

明显不是独显问题  这个机器是要出集成显卡供电的!就是说正常境况下 进系统前用的是集成显卡!我测量到集显那边的PWM调节 没有波形!也就是说CPU根本没有发出集显供电指令!这个机器 跑码了  应该是过了内存了 ,内存排阻上有持续不断的波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