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REV:4.0 无CPU供电小修

楼主(2018-05-31):
直接进入正题。查CPU电压无。打开图纸。,DU1 发现这个开启和之前3.0以上的不一样。这个 VTT_PWRGD直接到IO的43脚。由IO发出,由CPU_VTT控制,。CPU_VTT直接到了TQ1的S级。查TQ1 ,发现D级1.5V正常。查 了下G级。发现无电压。这个由U1控制。再查了下U1.发现VTT_EN无电压。发现VTT_EN走到了Q9。查了下Q9D级。发现有0.7左右的电压。这个不对啊。,这个应该是由Q8 G级高电平拉低,0V才对的。查了下R38.发现只有0.2K.果断换掉。然后一切正常开机。CPU电压叶出来了。附上点位图和图纸

GA-H61M-DS2 Rev.4.0_BV.rar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淘宝技嘉GA-H61M-DS2 - 副本.rar

网友:
新手不太懂。有哪些错的地方请指点下

网友:
好像是通病了, 先把bios下载保持

网友:
学习中。老手哦

网友:
老哥,我也是这个板子,也是这毛病,一直没板子原理图和位号,多谢了

网友:
路过进来学习了  学习楼主分享 学习了

网友:
通病,学习中,下载备用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