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MR X6S-LE01 NTSN1521拆桥跑线结果分享

楼主(2018-05-31):
机械革命MR X6S-LE01
版号:NTSN1521 VER 2.0
机子拿来不开机是桥短路了,换桥好的
这款主板以及类似的NTSN15xx 主板修的都还比较多,而且没有图纸
所以期间把桥拆下来,顺便把桥的一些待机信号跑了一下,方便以后维修
现在分享出来,供大家以后维修做参考,别看就这么几个信号,盲跑线可是跑了很久的

好像标的有点小了。。。我把最后一张原图打包发上来吧

网友A:
信号标的太细 写的啥完全看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信号标的太细 写的啥完全看不到

按照原件位置标的,所以标的比较小,如果维修到要用的话最好下载图片,放大了看可以看到的

网友:
下载好像也不清晰,我再截个图

网友:
楼主真是有耐心,看到没有图纸的机现在都不怎么想修了、

网友:
是因为这款主板修的还比较多,而且当时桥已经拆下来了,就顺带跑一下线

网友B:
这种机器还是比较少。我都没见过。有图纸的吗。

网友:
楼主的做法很好,果断加分,以后可能会修到这样的机子、

网友:
以前也修过类似的,都是南桥短路

网友:
图片不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机器还是比较少。我都没见过。有图纸的吗。

没有图纸的,所以才跑一些测试点出来,方便以后维修

网友:
照原件位置标的,所以标的比较小,如果维修到要用的话最好下载图片,放大了看可以看到的

网友:
照原件位置标的,所以标的比较小,如果维修到要用的话最好下载图片,放大了看可以看到的xxxxxxxxxxxxxx

网友:
楼主这个太有耐心了,真正做维修的,佩服。我现在信号都很少测了 -_-||

网友C:
楼主有开关和EC那块的测试点吗,我手里这块主板也是桥坏,换了桥不触发3.5V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有开关和EC那块的测试点吗,我手里这块主板也是桥坏,换了桥不触发3.5V出来了

没有哦,EC只有上面最后一幅图里通过桥反推出来的几个测试点